求教:请问下0.07N.M的步进电机能否带动2KG的小车进行移动

楼主(2019-05-12):
请问下0.07N.M的步进电机能否带动2KG的小车进行移动

网友:
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地球

网友:
同意楼上的。能否带动,是有很多限条件的,没有限制条件,我能用它带地球脱离太阳系

网友:
把前提条件和问题描述的再详细一点,越具体越好。

网友:
传动方式 传动效率 减速比 加速度这些参数都要考虑在内的

网友:
条件不知道,不能回答,物体在什么情况下,接触物摩擦系数等不知道。

网友:
丝杆传动应该会的

网友:
看传动机构

网友:
关键看怎么设计支点选择在受力位置最大的地方。

楼主:
齿轮传动(行星轮系)传动比3 传动效率0.99吧

网友:
你问能不能。绝对能啊。条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