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设备行业自我整理

楼主(2019-05-12):
看了那么多的设计手册,没发现有比较全的常用材料数据表,想自己整理一份,整体思路是:
1、材质分类(常用钢材、铝材、非金属)
2、材质加工、焊接性能
3、材质热处理
4、材质表面处理(颜色、特性)
5、高温尺寸稳定性。
6、材质物理特性。
整理这文档主要就是由于平时常用一个材质SUS440C,由于应用应用的地方需要做黑色处理,还耐300-500摄氏度的高温,找表面处理找了好久。想一次性把这些常用材质的性能特点放到一起,好作日常设计参考。
目前收集了一些,整体框架也再完善,希望前辈们能指点一二,推荐点资料或者整体构架建议。

网友A:
可以先分类:
1.黑色
2.有色
3.非金属
4.型材...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分类:
1.黑色
2.有色

嗯,金属目前是想分成:不锈钢、结构钢、弹簧钢和摸具钢。这几个基本涵盖了平时用的。
有色金属也就一个铝合金在用,其他的很少涉及。

网友B:
比较流行的机械工程师知识框架,可以参考一下,进行横向拓展

网友:
好贴 顶一个,作为新手 值得收藏

网友C:
一个是看书,还要会总结,把一些自己没有搞明白的问题,别人有很好的方法的问题要总结出来,消化成自己的知识,再就是不断积累。这句话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不是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流行的机械工程师知识框架,可以参考一下,进行横向拓展

图片一直加载不上。。。有其他文档之类的参考吗?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是看书,还要会总结,把一些自己没有搞明白的问题,别人有很好的方法的问题要总结出来,消化成自己的知 ...

嗯,谢谢前辈的指导。现在是发现有很多是模糊的东西,比如说材料一些特殊处理和表面处理能不能做之类的,发现一些问题,直接问加工的供应商有时候会出入比较大,查资料百度上说法也模模糊糊,机械手册上也没有找到想要的东西,甚是烦恼。不知道前辈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推荐下?
入行刚满两年,感觉很多东西还不懂,平时工作能接收的知识有点零碎,所以就想自己整理下框架,后面慢慢往里面加东西。

网友D:
看了那么多的设计手册,没发现有比较全的常用材料数据表,想自己整理一份,整体思路是:
1、材质分类(常用钢材、铝材、非金属)
2、材质加工、焊接性能
3、材质热处理
4、材质表面处理(颜色、特性)
5、高温尺寸稳定性。
6、材质物理特性。
整理这文档主要就是由于平时常用一个材质SUS440C,由于应用应用的地方需要做黑色处理,还耐300-500摄氏度的高温,找表面处理找了好久。想一次性把这些常用材质的性能特点放到一起,好作日常设计参考。
目前收集了一些,整体框架也再完善,希望前辈们能指点一二,推荐点资料或者整体构架建议。
其实材料表很多公司都已经有了。如果楼主已经在从事这个行业,看手册不如直接按照公司现有的来

因为理论跟实际还是有差距的,很多时候差距还不小,而公司在使用的表,通常是符合实际的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45钢,如果去查资料,淬火+低温回火的硬度是可以达到HRC40度以上的。但是国内几乎找不到供应商可以做到这个硬度。因此,也就失去了实际应用的意义

我经常使用的材料也就那么几个:A3钢,45钢,20Cr, 40Cr, Cr12MoV, 38CrMoAl, SUS304, SUS316.
其他材料很少涉及到
表面处理热处理无非是淬火+高温回火,调质,镀铬,镀镍,渗氮,发黑,本氧,硬氧

网友E:
零件模板做好可以送我一份使用吗

网友:
新手来吃瓜

网友F:
按使用的用途来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材料表很多公司都已经有了。如果楼主已经在从事这个行业,看手册不如直接按照公司现有的来

因为理论 ...

从业两年。公司基本材质库也是有的,但是信息不是很全面。常用的其实也就上述几种,只是常用材质里面的一些比较特殊的性能也想一起列举一下,比如说304奥氏体不锈钢热处理不会提高硬度、弱磁性这些,刚从学校出来的新人其实有很多是不知道的。所以就萌发了整理一份常用材质的表格,尽量把各种特性都全面的描述一下,也方便平时选材不会漏掉一些特性犯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零件模板做好可以送我一份使用吗

托,弄好了放上来只是想弄的东西有点多,可能会比较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使用的用途来分呢

兄台说的使用的用途是指?能否具体些?

网友:
既然是非标,电器方面我不大懂得,但是设计的时候,结构力学这些肯定有过看看!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下

网友:
值得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