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图中折弯如何实现。

楼主(2019-05-12):
图一绿色线显示的是草图线。

图二显示的是目前放样折弯效果

我希望要的是图三的效果

就是说折弯下刀的位置不同,这个如何调整??

还有个问题,如下图箭头所指,折弯厚度不对,如果反向厚度,不能折弯。

源文件在下面的网盘链接里面。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9hAw8-TLGeB01tINhZAlA
提取码:zxjm

网友A:
我没看懂这个钣金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看懂这个钣金件~~~~~~

麻烦大侠免费网盘下载

网友:
就算能画出来,人家能做吗?我怎么看悬

网友B:
折弯不是用钣金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弯不是用钣金嘛

是钣金。

网友C:
如果是折弯,只能是你截图的那样,因为要保持面的平整,还有就是冲压模了,那面就是曲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折弯,只能是你截图的那样,因为要保持面的平整,还有就是冲压模了,那面就是曲面了

按图三来折弯也完全可以保证是平面啊。

网友:
不要这么搞,会被车间的人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