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拆下来

楼主(2019-05-12):
这个要怎样拆下来啊,就是断了的那段软管,扳手伸不进去,拧外端的话,扣也不跟着转

网友:
钳子如何

网友(点评):
钳子夹不到六角头,六角头下面有个一圈凸缘,比六角头大,钳子伸进去根本夹不住六角头那儿,夹最外边,里面的扣又不随着动

网友(点评):
快速接头???还是拧上去的??? 套筒呢?干脆点焊,然后拧

网友:
用开口的呆扳手和钳子拆

网友:
试着用筒扳手套住螺母部分拧下来

网友:
冷热水龙头,带头扳手磨一下,做成弯头

网友:
坑爹的设计,是不是有专用扳手呀

网友A:
这个肯定是先卸外面那个铁罩子,再去弄软管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肯定是先卸外面那个铁罩子,再去弄软管头、

楼主的照片舍不得多拍,让人无法判断。

网友:
冷热水用的钢丝缠管,确实难拆,我家里的是用尖嘴钳子拆的,钳口烧一下掰弯在淬火,自制个工具试试

网友:
用加长的套筒试试。

网友:
怎么装的,怎么拆

网友:
用钻头反向旋转把它带出来

网友:
以前遇到过,设计太雷人,。

网友:
这个应该是安装好管子,再安装的外面罩壳,拆卸应该相反把,把罩壳拆卸了,应该就比较好处理了。

网友:
最后的办法拿焊条焊起来,再拧掉!

网友:
|haomaiggq发表于 05-13 13:56以前遇到过,设计太雷人,。
机械螺纹安卓版。。。各种螺纹参数及加工程序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