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这个公差怎么选择

楼主(2019-05-13):
这个轴承尺寸是一定的,我要确定这个轴承座的尺寸公差多少,轴承外径22mm,请问这个铝合金的座开孔多大,选择什么公差装,不松不紧一砸便进去。

网友:
一般情况下过渡配合就可以

网友A:
一敲就进去,孔工厂H7,或者G6,G7, 如果孔不是很光滑,H7也要对很正,用点力敲。
实际上加工怎么都会有误差,就算H6,刚好+0。00的时候,就有点紧,+。0.0xx的时候可能就比较轻松就进去。

网友(点评):
哥们,轴承是特殊公差,你孔要做成H7,不用敲,直接就滑进去了。

网友(点评):
你装过轴承吗,老板,亲手装。h7公差能直接滑?

网友:
过盈量有个0.02就已经很紧了

网友B:
控制孔圆柱度和粗糙度,孔径21.995+-0.005最合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控制孔圆柱度和粗糙度,孔径21.995+-0.005最合适。

你这个工差基本上跪一片,成本太高了。按照H7给+0.021足够了,如果转速不高,要求不严格给+0.03稳妥妥。

网友:
轴承外径也是有公差的,可以查的到,这个一般不用太紧

网友:
没什么要求,连你自己都没什么谱的,基本用H7

网友:
这个轴承尺寸是一定的,我要确定这个轴承座的尺寸公差多少,轴承外径22mm,请问这个铝合金的座开孔多大,选择什么公差装,不松不紧一砸便进去。
楼主这个一砸便进去的描述实在是太过粗糙

砸进去的也分塑料锤砸进去和铁锤砸进去

通常P0级的轴承,大约相当于h5的公差。配合孔的公差选择还要根据你想达到的功能来,常用的配合有:

如果希望塑料锤敲进去,选择过渡配合M6/h5,是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是希望铁锤敲进去或者手动压机压进去,可以选过盈配合P6/h5

具体选哪一个,需要根据你的设计意图来

同时也要考虑你的设计生产过程,比如你的铝板孔是冲出来的,那就肯定达不到6级精度。孔边缘的毛刺会严重影响装配效果。具体使用多达的公差就需要做实验了。
如果铝板的孔是机加工出来的,那就可以按照我上面提到的常用配合来

网友(点评):
你还要考虑到轴,不是光考虑外圈紧,如果内外圈同时过盈配合,磨损会加速,应该外圈最多过渡配合,内圈p6,还有,运行中会发热,内外圈,球一起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工差基本上跪一片,成本太高了。按照H7给+0.021足够了,如果转速不高,要求不严格给+0.03稳妥妥。
...

这哥们说的是最靠谱的。

网友:
我是先查轴承型号,按照轴查找轴承厂家推荐公差
如果没有的话可以查NSK之类的同型号手册
楼上的经验可以参考,特别是用回旧轴承的情况下,但是如果重新装入新轴承,应该还需要考虑应用场合

网友D:
就问楼主一句:敢不敢照着轴承样本上推荐的参数去设计?

网友:
轻合金孔和轴承的配合过盈要大一些,不能只考虑装配容易而忽略使用!

网友:
2条的公差就差不多了

网友:
为什么不按套路来,怎么选型的轴承,要不是设计手册要不样本书都会有公差这些选择的!

网友:
这是什么轴承?

网友:
轴承的安装尺寸及公差按照轴承国家标准来选择

网友:
JS7 过渡配合

网友:
|okmeiyou发表于 05-13 08:49一敲就进去,孔工厂H7,或者G6,G7, 如果孔不是很光滑,H7也要对很正,用点力敲。

实际上加工怎么都会有误差,就算H6,刚好+0。00的时候,就有点紧,+。0.0xx的时候可能就比较轻松就进去。
正解,孔H7就好,轻轻敲就进去了

网友E:
|风刃发表于 05-13 10:03没什么要求,连你自己都没什么谱的,基本用H7
机械公差安卓版,各种公差查询图文输出,机械系列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械公差安卓版,各种公差查询图文输出,机械系列软件

因为不懂所以没谱。。

网友:
外圈小间隙配合!

网友E:
机械公差安卓版,各种公差查询图文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械公差安卓版,各种公差查询图文输出。。。

大师你这来个说明啊。我这不会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敲就进去,孔工厂H7,或者G6,G7, 如果孔不是很光滑,H7也要对很正,用点力敲。
实际上加工怎么都会有 ...

赞同,普通的悬H7就可以了,大部分的轴承都是内圈转动的,这样内圈和轴的要求比较高,外圈和孔一般选择H7就可以。

网友:
孔加工公差H7

网友:
铝合金座不耐磨,有承重的话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问楼主一句:敢不敢照着轴承样本上推荐的参数去设计?

请大哥指点,轴承样本的推荐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大哥指点,轴承样本的推荐是个什么东东。。。

找个进口轴承的样板,从头翻一遍,就不会再有疑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问楼主一句:敢不敢照着轴承样本上推荐的参数去设计?

敢问楼主,厂家推荐的轴承样本参数是这玩意不?能否给个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