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弧上标注特定的弧长需要怎么操作

楼主(2019-05-13):
圆弧上标注特定的弧长需要怎么操作

这几个150需要怎么画

这几个150需要怎么画

网友A:
标识弧长,给出指定检具;标注角度,给出指定检具。我记得还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点评):
楼主的意思是用软件怎么实现标注。。。。。你这样说,好像有点发散性思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识弧长,给出指定检具;标注角度,给出指定检具。我记得还有其他的方法。

大佬我刚学CAD不太熟 给点具体点的操作指令啊

网友B:
用坐标点、角度、半径等,标尺寸(弧长)
这种方法在国标中有明文规定

或者,画出曲线,每隔1mm,给出尺寸。也就是画表
X  1  2  3  4  5  6
Y
Y用计算机算出对应X的坐标值。这样的图纸送机械加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坐标点、角度、半径等,标尺寸(弧长)
这种方法在国标中有明文规定

能不能在这条圆弧上直接标注150,或者直接截取几段150的弧长

网友C:
楼主拍的这张图纸弧长的标法好像错了吧,应该是直接在角度上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拍的这张图纸弧长的标法好像错了吧,应该是直接在角度上改的

兄弟你这是用角度算出来的弧长吗?

这是原图 上面的150是孔的距离

这是原图 上面的150是孔的距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这是用角度算出来的弧长吗?

是的啊

楼主:
弧长算麻烦而且有误差啊

网友:
这个绝对弧长150,哈哈

楼主:
直接截取几段差不多的弧长改数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在这条圆弧上直接标注150,或者直接截取几段150的弧长

可以
看看 机械制图国标
如果标注的是圆弧,则尺寸线一定也是圆弧(看机械制图国标)。这时尺寸线的两端,至少有一端需要标注半径,以及半径的圆心坐标。这样人家才能计算
如果这是一段不能用圆弧代替的曲线,那你就要准确的给出坐标,然后钳工知道怎么划线

网友:
弧长有专门的弧长符号噢!

网友:
可以采用坐标法来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