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小零件加工

楼主(2019-05-13):
有一批细小机加件,要批量生产,请问各位机加大神,如何加工效率高?

网友A:
尺寸是自己标注的吗?
1. R=1.9611是不是SR,不带公差吗?如果按自由公差算搞死人,它原来标的是多少英寸或者astm多少标准的?
2. 内圆锥是个中心孔?标注锥底尺寸怎么控制?角度,深度,顶部圆角皆随意吗?这个是按样板交货的吗?图纸好像没起到作用哦
3. 螺纹号...
反觉是2种思路:直接连续自动车棒材(硬度低);粉末冶金/精磨(硬质合金硬度高)
给出的条件太少啦

网友:
公差不标注,这加工出来差别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是自己标注的吗?
1. R=1.9611是不是SR,不带公差吗?如果按自由公差算搞死人,它原来标的是多少英寸 ...

这是朋友给的截图,所有尺寸未做更改。原图就没给公差。具体加工应该有公差管控。

网友:
如果使用要求能满足可以考虑粉末冶金工艺,有些尺寸免加工了

网友:
|itwotwo发表于 05-13 10:10尺寸是自己标注的吗?

1. R=1.9611是不是SR,不带公差吗?如果按自由公差算搞死人,它原来标的是多少英寸或者astm多少标准的?

2. 内圆锥是个中心孔?标注锥底尺寸怎么控制?角度,深度,顶部圆角皆随意吗?这个是按样板交货的吗?图纸好像没起到作用哦

3. 螺纹号...

反觉是2种思路:直接连续自动车棒材(硬度低);粉末冶金/精磨(硬质合金硬度高)

给出的条件太少啦
直径太小壁太薄,粉末冶金恐怕做不了。

网友:
精密铸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冷镦

赞同。

网友:
冷镦 用打头机  图一图二和图三前两个都可以做。

网友C:
冷镦可以的,经济又实惠,不过需要看公差,太精密级的做不了

网友:
采用冲压生产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镦可以的,经济又实惠,不过需要看公差,太精密级的做不了

你那里能做吗?
精度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里能做吗?
精度不高

北方的成本相对会比较高,还是去南方看看吧

网友:
确认,冷镦可以的

网友:
只需要嘣嘣嘣就能做出来了

网友:
锻造,冷墩

网友:
这图标注的太随意了,第一张图是圆柱还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