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钻头撕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9-05-13):
请教,钻头撕裂(如图)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这怎么叫撕裂?应该叫崩刃!

网友(点评):
一般崩刃不是这样

网友:
钻头理论上是旋转介入,呈现绝对90°与加工面垂直,但是实际上是有轻微变形的,而且钻的越深,孔肯定也会出现偏斜,当切削的扭矩和偏斜造成的阻力不均衡时就会破坏刀具本身的加工平衡性,造成越钻越偏,然后嘛,切削的阻力不平衡,刀具本身扛不住,就直接造成钻孔加工过程中刀具崩裂。
当我分析到这里的时候,发现你这个是钨钢钻,所以我以上分析的可能不成立。这把刀,这TM是撞刀撞出来的吧。或者是切削过程中打到了硬快,因转速过高直接崩了。

网友(点评):
怎么能看出是钨钢钻? 怎么能看出是撞的?

网友:
很可能是买了假货,劣质产品

网友:
也许是你的钻头钝了 但你的进给速度还很快

网友:
应该是撞刀的可能性大。

网友(点评):
何以见得?

网友:
除了楼上们所说的还有一种可能,f太大,导致排屑不畅,卡住。。。蹦了,或者是切削刃磨损了蹦刃了,后面的刃口又实打实切到了,针尖对麦芒,谁也不好过,玉石俱焚!

网友:
沿着出水口开了,质量问题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