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液压气动请教一下

楼主(2019-05-13):
想请教一下液压气动的基础知识。

设计气动系统的时候,往往从三联件开始往后考虑就行了,气源直接用买家厂子里的,接根管就行;
那液压系统可以如此吗,还是必须要设计液压站,把电机液压泵这套能量转换设备都考虑到。
液压系统可以直接接厂子里现有的管路作为液压动力源吗?
可以或者不可以,希望有明白人作出解答,最好气动和液压对比着来。
我先瞎说一番,大家听个乐呵,比如液压怕压力损失啊,考虑到执行器工作状况的多样化,有时系统需要大流量,低压力;有时又需要小流量,高压力。所以选择限压式变量泵为宜(从网上抄的,我是真的不懂哈)

网友:
应该设计液压站

因为液压管路的沿程损失太大(不像气动),没有一个工厂统一供液压源的,都在设备附近配套一个液压站(源)

网友A:
非标机液压根据卖方现场情况沟通确定,一般情况下需要自带液压泵站,但是偶尔有买方有现成的泵站或管道可以对接的不需要带。一般情况下在双方签订的技术附件中有供货范围一项详细说明。标准机比如一台液压马达或者一根液压缸的话默认不带。

网友:
根据需要配置液压站,有高压和低压,根据你的需要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标机液压根据卖方现场情况沟通确定,一般情况下需要自带液压泵站,但是偶尔有买方有现成的泵站或管道可以 ...

正好最近接触液压检测非标设备的设计,不是什么大神,仅以个人的见闻和大家分享一下,

液压系统设计的时候基本都是从液压泵站开始设计的,泵站包括油箱,液压泵,驱动液压泵的电机,过滤器,液位开关啥的,看具体要求定,系统的元器件选定要看要求,考虑入口压力,流量,损失等等,整个系统构成一个回路,液压油从油箱出来最后还是回到油箱,每个系统的压力要求范围也大,小的1兆帕不到,大的可能上百兆帕,用统一的 液压元怕是难以调节,所以对于液压系统是可以自给自足的,不用外接液压源

网友:
液压站可以买成品,这个没问题,但是需要主设计了解基本的参数。

网友:
所以关键是要自己懂,谁做都好说。

网友:
液压和气动最大的不同是,液压系统的压力油经过传动或者控制系统之后还要回到油箱,这是针对开式液压系统而言。对于闭式液压系统,系统的控制油路和泄露油会流回液压油箱,主回路的油路在一个闭式回路中循环,但是,需要主回路配有吸油回路往主传动系统不断补充泄露了的液压油,所以,闭式液压系统的油箱比开式系统的油箱小。而气动控制系统的压缩空气在控制系统末端并不回流,直接排放到大气中。

液压系统的设计需要先弄清楚需要液压系统做什么?液压传动还是液压控制?负载是多大的?液压系统的设计压力需要根据负载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