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料重1500KG 求需要多大扭矩把他转动

楼主(2019-05-13):
收卷料  一卷料重1500KG 直径800mm 最高线速度200 m/min 加速时间180秒 求多大的扭矩  需要选多大的电机才可以驱动

网友:
不知道对不对  望指正
最小力矩T=mg*r=1500*9.8*0.2=2940N/m
电机需要传递的T=2940/1450=2N/m
电机功率P=T*N/9550=2*1450/9550=0.3kw
速比没太搞懂楼主说的不知道怎么求

网友A:
扭矩算错了吧,直径是800,0.2怎么出来的

网友B:
先算惯量,再算加速度,就能算出来加速所需扭矩了
再根据电机转速和所需转速,计算出减速比(取个安全系数)
再根据减速比,和所需扭矩,反推电机扭矩(取个安全系数)
最后确定电机功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扭矩算错了吧,直径是800,0.2怎么出来的

我是这么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算惯量,再算加速度,就能算出来加速所需扭矩了
再根据电机转速和所需转速,计算出减速比(取个安全系数 ...

能详细的写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这么理解的

显然你理解错了

网友:
=。=那都别藏着掖着啊  给解解惑呗

网友D:
转动惯量=1/2mr平方  角加速度=线速度/半径平方     转动惯量=扭矩×角加速度    得出来的扭矩是在200m/min下的扭矩,具体需要多少转换算一下扭矩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转动惯量=1/2mr平方  角加速度=线速度/半径平方     转动惯量=扭矩×角加速度    得出来的扭矩是在200m/min ...

这个的计算应该是对的。电机驱动功率应该按照卷绕轴卷满料时需要的扭矩和转速计算出的功率与卷绕轴在最低扭矩和最大转速时计算的功率中取最大值。
卷绕轴在卷料的过程中,卷料半径是逐步增大的,所以,需要按照积分方式计算扭矩值,也就是层主给的T=1/2*m*r^2这个公式。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第四卷,18-12,一般旋转运动

楼主:
可以加你微信请教下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加你微信请教下吗

我是用自己编写的EXCEL公式算的,应该比较准的,你还想问什么呢

网友F:
楼主是做涂布机,复卷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做涂布机,复卷机的?

是啊 碰到问题了 想请教 能加我QQ交流   332785007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用自己编写的EXCEL公式算的,应该比较准的,你还想问什么呢

这种算法是电机在力矩模式下的 如果点击是速度模式下就不是这样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