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计算cpk和ppk时需要分设备吗?

楼主(2019-05-13):
假如一道工序有两台并行工序(如250A和250B),计算cpk和ppk时是否需要分开做?为什么?

网友:
PPK的评价过程是稳定过程,PPK可以不是稳定的过程;CPK的样本容量是30~50,PPK的样本容量是大于或等于100;CPK评价的是单批(几小时 或几天),PPK评价的是多批(几周或几个月)。CPK=1.33(1.5的偏离)是4σ的水平,合格率达到99.379%。根据PPAP手册在汽车行业 量产阶段CPK的接受准则是≥1.67。但≥1.33表示目前尚可接受,需要改进 。
同一台机床上采集的数据可以用在CPK.也可以用在PPK上的,只是计算的公式不同罢了

网友:
听说过CP和CPK,PPK还是头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