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见的渐开线花键刚性联轴器

楼主(2019-05-13):
一些重型设备上偶尔会用到这种渐开线花键刚性联轴器

扭矩大但无径向补偿对两端输入输出轴同轴度要求高。

网友:
大功率传动用,同轴度肯定要求高了,加工后焊接同轴度差些
我们的砂轮主轴上用到,其实这个用在卸荷皮带轮上,皮带轮上还有一个盘圆周布弹性体加销传动,对同轴度要求没那么高

网友:
以前设计的产品里,必备的就是这个

网友:
小作坊做法,不坏就奇怪了

网友:
没这么用过,这个联轴器轴向有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