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零件如何加工及标注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9-05-13):
各位大侠:
 1、请教图纸的零件中的齿,在这种结构中能加工出来吗(传感器座)?
2、如果能加工,是如何加工,贵吗?我知道线切割可以加工这种齿,但是这个结构恐怕不适合线切割了(传感器座)。
 3、图中的标注是否有问题?(第一次出这类齿的零件)
 4、如果这两个件是间隙配合,配合公差如何给呢?
另。第二张图我知道线切割可以加工,主要是第一张图如何加工(传感器座)。

网友:
第一张图的齿形,在加工的时候会撞刀。可以做成分体的结构,或者加退刀槽。

PS:没太理解这种齿形结构+间隙配合能用了实现什么目的,孤陋寡闻了

网友:
1.设计和图纸标注相关参数按这个走,http://www.doc88.com/p-5721212538986.html
2.传感器座改结构,要吗改成组合件上下两块螺钉把合,要吗下面出退刀槽插齿。

网友A:
没给退刀槽不能加工;齿轮应该给参数表.

网友:
都不标几何公差吗,位置度什么的?
[微~信小程序/订阅号“公差通”,解决你的图纸困惑与公差问题]

网友:
图一中的齿根部加工不到,设计个退刀槽之类的吧,图二的零件线切割可以做,如果数量足够多的话,上拉床加工更快,更经济,但是需要单独做拉刀

网友B:
这两个零件的关系应该就像花键和花键套的关系,或者就是渐开线花键

网友:
这个只出了图纸,还没有加工过样品了吧

网友:
3楼正解,查下渐开线花键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给退刀槽不能加工;齿轮应该给参数表.

应该不是齿轮,就是普通梯形吧,没有压力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给退刀槽不能加工;齿轮应该给参数表.

不是齿轮,就是梯形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零件的关系应该就像花键和花键套的关系,或者就是渐开线花键

对,就是类似花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就是类似花键。

花键是有花键的国标的,你这种齿型,上插齿机,没有合适的刀具,还得特地磨个刀。直接参照花键标准设计,没必要搞成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