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304不锈钢固溶处理后生锈(LPG&Air气体保护),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5-13):
sus304不锈钢固溶处理后生锈(LPG&Air气体保护),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固溶处理是防止不锈钢出现晶间腐蚀最有效的方法。如果还出现生锈,是不是加热温度,保温时间等没有达到固溶处理的要求?

网友:
使用环境呢?固溶处理并不等于绝对不生锈的

网友:
304不是不生锈,只是不容易生锈,但还是会生锈的,我们之前316L材质设备还生锈了呢。

网友:
有可能,有可能。。。是产品(材料)质量不过关,参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