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上料传输装置

楼主(2019-05-13):
要求把散乱的废旧蓄电池等距的排列在传送带上,电池大小不一,关键是怎么实现电池的分散,用铲子上料,一铲子有300个左右

网友:
输送带,,,过滤外形,,,分捡~~~~~~

网友A:
要求太笼统了,电池的朝向有没有要求?等距的精度是多少?成本要控制在多少以内?

网友:
硬的,就是这么好做

网友B:
做非标的,最怕来料不可控,这种设备做出来运行也不会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太笼统了,电池的朝向有没有要求?等距的精度是多少?成本要控制在多少以内?

电池朝向要求一致的,这个是后面一步调整内容,等距精度不高,电池大小本来不一样,起始位置误差在10mm内都行,成本不超过直接3D识别,然后机械手调整方向,上料就行,机械手方案问的厂家30w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非标的,最怕来料不可控,这种设备做出来运行也不会稳定的

对,想了很多方案,最大的感觉就是不太稳定,试验成本太高

网友:
机器人视觉分拣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朝向要求一致的,这个是后面一步调整内容,等距精度不高,电池大小本来不一样,起始位置误差在10mm内 ...

识别,夹持,不一致外形等距放置都很难。还要考虑整体布料时的磕碰污染问题。行业内有没有成型案例。想花多少钱解决,预期参数有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池朝向要求一致的,这个是后面一步调整内容,等距精度不高,电池大小本来不一样,起始位置误差在10mm内 ...

机器人能整体实现,那就比价就OK了。

网友:
他这个机器视觉也不好分拣的,正面有标识上面有电极下面有浇筑痕迹,是可以区分。但是左右面和背面完全一样,无法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器人能整体实现,那就比价就OK了。

嗯嗯,那多找几家3d识别的比下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