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水龙头与塑胶管之间快速可靠的对接件

楼主(2019-05-14):
家里有个小花园,花园里面装了一个自来水管以方便用水。在水龙头上接 一根塑胶管子,就是用铁丝拧紧的那种。但是不管你怎么拧紧它,经常被强大的水压给崩开,流了满园子的水。买过多种水龙头都不管用。也买过洗衣机上水管接口那样的东西,因为接触不严还是不行。真是愁人啊。有否可以快速接驳又严密可靠不漏水的这种接 驳件呢

网友:
  洗衣机进水管与水龙头的连接了解下。

网友:
一般的水龙头是吧,可能你加的管子太长了压力太大,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
连洗衣机水管接头都不行,那就用球阀加快速接头呗,不信你家水压能比液压站压强高

网友:
有一种水龙头口上就有螺纹连接的了解一下。缠上生胶带再找个金属的接头这样的连接比液压的强多了。

网友: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A:
上边那种指定行。都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边那种指定行。都是这种。

就是水管头在里面越拧越紧的吧,可惜我们这里买不到这种。我都想自己改造焊接一个了。

网友:
买洗衣机那种的,水龙头要用金属的,我家的也是这样拉管到门外洗车,杠杠的

网友:
用喉箍套住拧紧就行了,足够应付自来水那点压力。

网友:
换个带转接的龙头。

网友:
6楼的可以

网友:
可以用钢带卡箍把胶管固定紧!

网友:
楼上的方法都适用

网友:
有带螺纹的水龙头,买园艺专用的水管与接头。。。

网友:
洗衣机进水管与水龙头的连接...基本能解决了。。。。。

网友:
楼上的都不太好,经不起牵拉

网友:
换成阀门+活接就可以了...   螺纹紧固,橡胶垫密封

网友(点评):
关键是软胶管与金属件的连接,如何能做到既方便对接还能紧密牢固

楼主:
关键是软胶管与金属件的连接,如何能做到既方便对接还能紧密牢固经得起拉扯,洗衣机用的那个是固定后不动的,这不行。  目前市场上能买到的产品大都不能同时满足上述两个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软胶管与金属件的连接,如何能做到既方便对接还能紧密牢固经得起拉扯,洗衣机用的那个是固定后不动 ...

软管直接紧固连接金属件,变成金属件与金属件的快速连接不就可以了么...

楼主:
很多产品设计得超级小儿科。我就奇怪了,都是些什么人设计的呢。比如有的水龙头在关键受力的部位给你弄得非常薄,水压稍大一点都能崩开。真不明白这到底是无意疏忽的设计还是有意而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管直接紧固连接金属件,变成金属件与金属件的快速连接不就可以了么...

您说的软管直接紧固连接金属件,市面上有卖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软管直接紧固连接金属件,市面上有卖的吗

活接了解一下,顶多就是加个管箍啊、铁丝啊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活接了解一下,顶多就是加个管箍啊、铁丝啊什么的

问题是你说的这个活接怎么和水龙头连在一起啊,水龙头上自带螺纹接口的接的不是能装管箍的那种活节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你说的这个活接怎么和水龙头连在一起啊,水龙头上自带螺纹接口的接的不是能装管箍的那种活节的。

换成球阀不行么...非得水龙头么?需求这么高...换两个阀门的预算还是有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成球阀不行么...非得水龙头么?需求这么高...换两个阀门的预算还是有的吧...

球阀坏了自己不便维修,我用的纯黄铜水龙头漏水了自己换个胶圈就OK。一百年不会坏掉,哈哈哈

网友C:
是管子不够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管子不够长吗?

不是管子不够长,是软胶管与金属水龙头的连接,如何能做到既方便对接还能紧密牢固经得起拉扯,

网友D:
快速插拔接头,需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速插拔接头,需要吗……

有图看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