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19-05-14):
如图,问题一:轴承是怎么装进去的
         问题二:有没有内径76外径106厚23的滚柱轴承
         问题三:FEY密封是怎么制作的

网友:
你是想问滚柱怎么装进去的吗
这图中哪部分是轴承,是整个一个轴承吗

网友A:
这不会就是轴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会就是轴承吧?

两个滚柱轴承中间加个隔套

网友:
问题一有两种办法:1.内圈分体式的,滚珠装好后装配内圈。2.在内圈或外圈挡边处铣出一个凹槽装滚珠,装好后这个凹槽不会让滚珠掉出来,从图上看似乎是第一种方式

网友:
其实轴承完全可以买滚柱和保持架回来后自制内外圈。

网友B:
这种轴承你的称呼不对,这种轴承应该叫“双列圆柱滚子轴承”。1、一般使用这种轴承的话内圈和外圈是分离状态安装的,另外从你图上看这应该不是零件,看样子是好几个零件组成的一个组件。
2、你所要的内径76,外径106、厚度23这种轴承我没有查到,应该是没有的。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用的?如果是你要配合轴来用的话建议你先选定一个轴或孔的大小尺寸,然后再查表选择其他两个参数。如果你是需要承受力的话,建议你还是先计算一下需要的力大小再做选择。
3、你所求解的FEY密封制作方法一般人应该是不知道的,即使知道告诉你难倒你还需要自己制造吗?买现成的就行了。便宜而且方便。如果你只是想知道谁有能力加工类似的,那就想办法了解此类东西的制造厂家人家肯定对这个精通,也省你不少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轴承你的称呼不对,这种轴承应该叫“双列圆柱滚子轴承”。1、一般使用这种轴承的话内圈和外圈是分离状 ...

谢谢这么用心,第一个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安装进去,因为只有这个剖图,所以没有别的线索,第二个轴承选择,这是甲方供的图,而且去问过可毕竟是甲方,第三个已找到答案

网友:
内圈不是一体的,装入就没问题了吧?

网友:
七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