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种非金属不导电的材料可以加工0.5毫米厚,温度800度左右的

楼主(2019-05-14):
最近找了一些材料,有碳纤维布,但是布的缝隙太大了;还有进口的PBI,温度达不到那么高;陶瓷片倒是可以,但是0.5毫米太脆了,磕一下就碎了。
还有没有那种密封性好一点耐高温柔性的材料,可以做到0.5毫米左右的

网友A:
这要求,这材料可以用到发动机上面了

网友:
回答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求,这材料可以用到发动机上面了

材料是用在高温环境中,并且需要露在外面和金属材料接触,所以太脆的像陶瓷片不行

网友B:
石英可以吗?

网友:
只能选择陶瓷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石英可以吗?

石英,可以加工到0.5毫米吗,或者做到0.5之后是不是很容易碎

网友:
复合材料行不行?比如钢箔基体,外边喷涂或镀绝缘材料,类似陶瓷的那种?

网友:
材料学可是门高深科学,难搞

网友:
温度是硬伤,只有在绝缘复合材料里找了。

网友C:
既然碳纤维布只是编织孔太大,完全可以不做线不编织,直接做成碳纤维板?

网友:
碳纤维材料可以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碳纤维布只是编织孔太大,完全可以不做线不编织,直接做成碳纤维板?

碳纤维板,可以考虑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硅胶?

现在找了一个这种材料,等测试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