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轴偏移量的问题

楼主(2019-05-14):
做了给小夹具,精度要求不高,我想问下关于光轴轴偏差的问题。我网上查了下轴偏差,看到的都是两端固定的。因为使用环境,我做的这个是中间托起两端悬空的,托起部分200MM,轴长650MM。这样怎么计算轴偏差啊。还有我用的是16MM镀铬棒硬轴,负载10KG这样,需要换成空心的轴吗?

网友A:
你是说轴向的误差么?如果是轴向那你肯定有一个起始点啊,误差就从起始点开始算就好了么。然后起始点要有一个固定的限位,误差就从这块儿开始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轴向的误差么?如果是轴向那你肯定有一个起始点啊,误差就从起始点开始算就好了么。然后起始点要有一 ...

抱歉,我没说清楚。是径向偏差,也就是我这个轴自重和负载会向下偏多少。网上查的都是两边固定的,我这个有中间托起两边悬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