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计算最大载荷和工件通过腰孔调位后的固定结构

楼主(2019-05-14):
如图产品放置在中间横板上,横板通过4个螺丝固定(横板需调节上下高度,故使用腰型孔调节),求大神指点中间横板能最大承受多大载荷,有没有调节好高度后定位的结构以增大承受载荷的能力

楼主:
最好能随时调节高度,再随时固定住

网友:
腰孔竖向开,承重也是垂直方向,这样锁不住的,很容易松动!

网友:
让4个M6的螺栓去承重,你按剪切力计算下看看最大能承受多大的力?这种结构不好。

网友:
这是靠摩擦力平衡重力, μ×Fn

网友:
底面顶丝调节+侧面螺栓拧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