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皮带跑偏

楼主(2019-05-14):
上次发了个帖子,咨询为什么皮带不会跑偏呢?有的朋友还说这个还有必要发类似的帖子吗?
  好吧,问题来了。这两天车间里装配有台机器一根轴上装三个轮子,轮子两边都有挡边的,但也就是几个毫米。  3条皮带同时转动,每条皮带宽度也就10公分。  老师傅们调了好久,总有皮带跑偏。
   折腾了很久,解决不了。 看来实际中这种难题是存在的,而且非常难解决。
    这里请大家谈谈吧,很多都是画图高手,设计牛人,见多识广的,机械装配完全不是你设计的那样想当然,贴近理论。

网友:
平行度不好?

网友:
你不定位,保证跑偏

网友:
这个原因有很多,光看你说的几句话,不能作为判断依据。

网友A:
我以前遇见过这种情况,根据我的经验应该有两点:
1、不知道你的轴是怎么样子安装结构,有可能是主动轴上装的带轮和从动带轮沿轴向距离基准尺寸不一致。
2、带的松紧程度不一样。看你说的带有挡边还是走歪我觉得带的松紧可能需要调节一下。是否你们设计有张紧调节机构呢?
方便的话最好带张图片说明,你说的只是现象,具体情况还要结合实际情况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遇见过这种情况,根据我的经验应该有两点:
1、不知道你的轴是怎么样子安装结构,有可能是主动轴上 ...

没毛病^_^

网友:
楼主这激将法用的!

网友:
增加个涨紧轮可以调节皮带的松紧程度,还有保证各个轮子之间的平行度

网友:
一根轴上三根带,你必须带导向条,
还有要知道你皮带宽度及长度

网友:
输送带我们都是找专业厂家外包一整套来做的,他们的防跑偏措施是采用中间带防跑偏的加强筋来实现校正措施!

网友:
10楼正解,另,参考皮带型录,什么型号的皮带用多大的带轮,用什么型式的带轮都有说明的。有用鼓型的,也可以加导向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