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轴承的安装孔位公差问题请教。

楼主(2019-05-14):
安装直线轴承的定位孔以及相应的直线光轴限位孔,应该怎样标注公差以确定两轴平形。
是否只需要标注孔距的尺寸公差即可?七级公差是否适合?
还是需要标注位置度公差,如需位置度公差值应该如何确定?
基础薄弱,望各位不吝赐教!

楼主:
是我描述的不够清楚么?各位大手子平时用到直线轴承的时候,这些安装孔都是怎么标注的啊,放份图纸让我参考下也行啊,感谢感谢!

网友A:
http://www.cmiw.cn/thread-799009-1-1.html直线轴承内径公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miw.cn/thread-799009-1-1.html直线轴承内径公差问题

认真看下问题啊,我问的是直线轴承安装孔位怎么标注公差才能保证两轴平行。如果是标注位置度公差,公差值怎么确定。

网友:
直线轴承本来存在间隙,标个孔距公差没什么问题

网友:
位置公差也需要增加,同轴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