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渲染问题

楼主(2019-05-14):
线体渲染后出现一块块的灰色阴影该怎么去除?

楼主:
求大佬支招

楼主:
引用 楼主:
求大佬支招

如图

网友A:
感觉像其他线体部分的影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其他线体部分的影子

不是影子,就是一坨一坨的这样子,像屏幕脏了一样那种

网友B:
灯光或者灯光的角度没调好吧?看看帮助文件

网友C:
不会是显示的问题吧,先导出一个.jpg或.bmp格式的文件再看看。

网友:
一般导出图片,都会在首选项,背景里面,着色视图都改为纯白。

网友(点评):
这个也改了单白色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光或者灯光的角度没调好吧?看看帮助文件

光源全部删除了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显示的问题吧,先导出一个.jpg或.bmp格式的文件再看看。

不会要ps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