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C12铸造铝合金如何提升耐腐蚀性能。

楼主(2019-05-14):
如题,一根铸造铝合金的轴,如何提升耐腐蚀性能?
正常使用环境为中性环境,也有可能在弱酸环境下使用

网友A:
喷砂+阳极氧化
电镀锌/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砂+阳极氧化
电镀锌/镍

谢谢回复,随便再追问一个问题,我这个轴是通水用的铝轴,压铸渗水,如果电镀的话,能否起到防渗透的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随便再追问一个问题,我这个轴是通水用的铝轴,压铸渗水,如果电镀的话,能否起到防渗透的效果 ...

气密性主要还是取决于压铸件,压铸增压/加强排气/后加工不破坏产品的致密层等方式减少砂眼的形成,如有必要可以浸泡在专用溶液里补漏。

网友B:
用乐泰胶浸渗,就不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密性主要还是取决于压铸件,压铸增压/加强排气/后加工不破坏产品的致密层等方式减少砂眼的形成,如有必 ...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乐泰胶浸渗,就不漏了。

感谢回复

网友:
表面镀硬铬!

网友:
微弧氧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喷砂+阳极氧化
电镀锌/镍

铸造铝合金和锌合金 也可以电镀锌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铸造铝合金和锌合金 也可以电镀锌镍吗?

可以啊,如果是锌合金的话电镀锌就不太合适了。
另外表面喷油也是一种防腐蚀的方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