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来看看这个该如何计算

楼主(2019-05-14):
如图所示,外围一圈是铜漆包线,其中铜线是一圈一圈的缠绕到模具上的,缠绕完成后共有4层,如何计算如图所示的载荷。

网友:
这个问题看不懂。这个图也看不懂。想回答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怪不得0回复。

楼主:
就是线圈缠绕到如图所示的模具上,求线圈对模具的受力。此图是俯视图,绕出来的线圈就是这个形状(扇形)。

网友A:
圆锥的侧面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锥的侧面积吗?

????

楼主:
外面一圈黑色的线就是铜线,求解立柱的受力,

网友:
这个不会算啊

网友B:
漆包线是怎么绕在模具上?没看懂

网友(点评):
这边一下那边一下就好了

网友C:
问题太抽象了,先要计算出绕线的体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漆包线是怎么绕在模具上?没看懂

由针头牵引,针头做圆周运动,铜线一头固定在模具柱上,轴头运动将线圈缠绕至模具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太抽象了,先要计算出绕线的体积。

红色即为线圈,黄色为模具,求解线对模具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