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螺纹孔端面做切除的目的,如图示

楼主(2019-05-14):
RT

网友A:
要看他的关联性才好判断。就一个特征。都没有其他零件的配合关系。这不是需要别人脑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他的关联性才好判断。就一个特征。都没有其他零件的配合关系。这不是需要别人脑补吗?

好的,补充一下,就是跟另一块板通过螺钉锁在一起

网友:
啥套路,是为了能拧紧吧

网友:
防止装配太紧?这结构没必要吧,不存在真空问题塞

网友:
这种配合件我拆开做过测量,螺纹的周围会因为螺杆的拉力有微量的凸起变形。个人猜测:做切除就可以预防以后凸起变形带来精度影响。

网友:
为了两连接面能紧密贴合吧

网友:
感觉完全没必要

网友:
金属件完全没必要!!!

网友:
上面说的全是错的,我告诉你是做什么用的,这个是手动打孔定位用的
机械加工的时候需要螺丝孔的位置就留下一条槽,根据板的厚度侧面分中画线,中槽的正中手动打螺丝孔
这样不需要上铣床就可以完成打孔,攻牙,装配

网友:
这个方便铣床打孔的  省的划线

网友:
这是加工的时候,精雕机做的孔位标志,之后人工钻孔就不用去量尺寸了,大致位置就行,适用于要求不高的孔

网友B:
如果先有曲面,再打孔怎么打的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先有曲面,再打孔怎么打的出来?

一点点曲面不影响的,打不出来只能说技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