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轴承问题

楼主(2019-05-14):
拆解一台泵发现,他是7316和30316两个轴承,成对使用的,以前没有见过这样的装配!这样能装吗?求大家指导讨论!!!

网友:
的确少见!
泵什么泵?说来看看,也许能有点端倪。

楼主:
三胺装置的一台尿液循环泵流量1100,扬程60,功率315,转速1490.

网友A:
是不是大修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大修过?

没有,这个装置是去年建的,这是我们第一次拆

网友B:
表述不够清晰
1:7316是角接触轴承?30316肯定是圆锥轴承,但是它的老型号也叫7316E;
2:是用两个轴承,还是两对轴承;
3,表述轴承一定要把完整的型号写全,比如7316BM/DB,30316/DB;
4,在泵体使用的轴承选配时,角接触+圆锥的配合使用确实存在,一般是轴向受力为主的体系,而且轴承一般都是成对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述不够清晰
1:7316是角接触轴承?30316肯定是圆锥轴承,但是它的老型号也叫7316E;
2:是用两个轴承, ...

这是着台泵上所用的三个轴承

网友B:
深沟球轴承和角接触轴承成对使用第一次看到,角接触轴承的内圈端面有明显的磨损痕迹,应该是配对两轴承端面没有研磨到位,导致产生相对滑动所致,不符合配对轴承使用规范,导致使用寿命缩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深沟球轴承和角接触轴承成对使用第一次看到,角接触轴承的内圈端面有明显的磨损痕迹,应该是配对两轴承端面 ...

我们这里好几个泵厂家原装的轴承感觉都不太合理。就像这太泵所用的3个轴承,这样配合我也是第一次见。轴承箱靠叶轮端是6316的深沟球轴承,靠背轮端是30316和7316的。以前修了那么多卧式离心泵还真没见过这样的装配,放到液下泵或者立式泵可以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里好几个泵厂家原装的轴承感觉都不太合理。就像这太泵所用的3个轴承,这样配合我也是第一次见。轴 ...

只要使用能达到客户的实际需求,就没必要多考虑设计的合理与否了,因为对于客户来说不可能改变设计选型了,最多就是维护保养的成本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