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气动回路中的什么元件?

楼主(2019-05-14):
图中是气动原理图回路中的一个元件,请问这是一个什么元件?

网友:
”&”表示”与”控制,两个”与”回路的并联。

网友:
气动逻辑阀吗

楼主:
是气动逻辑阀,与门,找不到货源,谁有了解的,提供下参考

网友:
|天思发表于 05-15 11:27是气动逻辑阀,与门,找不到货源,谁有了解的,提供下参考
找万能的淘宝

网友:
这个是简化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