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扎丝是怎么生产的?

楼主(2019-05-14):
这种扎丝相信大家都用过,里面是根没弹性的细铁丝,外面包层塑料。有的塑料横截面是圆的,图里这个是扁的。
请问这是用什么工艺、设备生产的?能否把铁丝改成小铁片呢?因为我希望它只能在一个方向上弯曲,所以想改铁丝为铁片。
谢谢!

网友:
  这种产品是在挤出机上利用挤出工艺生产的。铁丝可以连续不间断输送挤出,如果是首尾相连,无间断的铁片也可以。

网友:
挤出机,铁片可以,在一些设备上见过,大约宽度为1.5-2mm

网友:
象这样的东西肯定是专有设备生产的,原理不会复杂

网友:
合成材料挤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