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水器贴墙式混水阀 厂家定义的热水接口内有1个活塞轴吗?为何这样设计

楼主(2019-05-14):
如题:电热水器故障现象为:只出热水,没有冷水,水太烫了,没法洗澡。 有人说是:电热水器的混水阀坏了,
如图所见:  电热水器的贴墙式混水阀,  此台电热水器  混水阀安装位置为中间上出 —接淋浴喷头,下左—接热水器热水出口,下右—接热水器冷水进口,混水阀的手柄在上方
我觉得这个混水阀安装有问题,混水阀上有标识冷,热水接口,但实际上安装工在安装混水阀时,把混水阀的冷水接口—接入的是电热水器的热水出口,把混水阀的热水接口—接入的是电热水器的冷水进口

如果是混水阀坏了,我首先想到的是混水阀的阀芯坏了,我拆下混水阀的阀芯,与另外一台工作正常的电热水器混水阀的阀芯,进行互换,发现阀芯是好的。再怀疑  混水阀下右口—接热水器冷水进口 是否有堵塞,导致冷水没有进入混水阀。

我拆开混水阀下右口,发现下右口内有一个活塞轴,我拔下活塞轴,电热水器又有冷水了。

我不理解,为什么混水阀下右口内(混水阀厂家定义的热水接口内)为什么会有一个活塞轴,这个活塞轴有什么作用呢?难道说电热水器的混水阀有阻止 电热水器的热水 窜入 冷水进口的作用吗 ? 这台电热水器已使用2年,为什么之前  活塞轴没有堵冷水进口,但现在却堵住了冷水进口?  我以前只拆过洗菜盆的混水阀,菜盆的混水阀内只有阀芯,没有 活塞轴。感觉电热水器的贴墙式混水阀复杂些。

还想请问各位老师, 电热水器的混水阀上标注为热水的接口 ,接口内是否应有我所说的  一个活塞轴? 这个活塞轴的作用?

有的电热水器不是用的贴墙式混水阀,只有贴墙式混水阀内热水口才会有1个活塞轴吗?别的型号的混水阀内部会有活塞轴吗?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混水阀内方轴下面是混水阀都阀芯,调节水温的手柄通过方轴带动阀芯转动可以调节冷热水的进水流量。

网友:
看得我云里雾里

网友:
不懂,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
1.熱水器:接冷水通過加熱管加熱后出熱水;
2.貼壁式混合閥:其實就是一個冷熱龍頭。,一端接冷水一端接熱水,通過把手旋轉來控制裏面密封的瓷片來進行溫度調節;

网友:
感觉相似家用水管路,是不是用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