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齿轮齿条传动中,齿轮的齿数如何确定?

楼主(2019-05-14):
如题,齿轮带动齿条。空间位置不限,没有距离要求。用于机床行业。运动平稳。小弟对于齿数的确定无从下手。书上说17齿不根切,那除却其它例如轴的因素,或空间的限制,仅对齿轮而讲,我应选18?28?50齿?觉得无从确定。我见手册上讲了些限制齿轮中心距的,但对于齿条齿轮,齿数一般如何来选?可有其中道理?比如啮合重合度,怎样才算合适。。。。。。

网友:
先确定速比
齿轮齿条传动,用齿轮的分度圆计算速比。也就是齿轮转一圈,一圈平移距离=3.14*分度圆直径
一分钟电机转N圈,那么一分钟平移距离=一圈平移距离*N

网友:
楼上正解,首先要确定你需要齿条的平移速率是多少,然后根据电机转速,选择需要的齿数

说到底还是速比的确定

网友:
不同模数有不同的最小齿数,不能选最小的齿。分度圆越大,传递的力越大!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但是,1,现在速比可以任选,因为还没定减速机。也就是说除了齿条受的拉力和移动速度,其它都待定任选。简单说,例如拉力1kN,速度1米/分。其它都可自定。我该选多大的模数和齿数、齿宽?2,对于齿轮齿条,其传递的力,感觉和分度圆没有关系!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1,先决条件只有两条:齿条拉力与移动速度。速比无所谓不重要因为减速机待定。例如齿条拉力1kN,移动速度1米/分,如何选择模数和齿数?2,直觉上,齿轮齿条传动,力与分度圆好像没有关系!

网友A:
力和分度圆怎么会没有关系,分度圆越大,相当于力臂越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和分度圆怎么会没有关系,分度圆越大,相当于力臂越长

对于齿条来讲。。。

网友B:
1楼正解,一般查机械工程手册,或者相关的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楼正解,一般查机械工程手册,或者相关的书

如何确定速比?减速机尚未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