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泰螺纹胶的涂胶使用

楼主(2019-05-14):
问题:盲孔的乐泰277涂胶的怎么才能避免胶挤出,
现状:目前的状态再螺栓上进行涂胶,再组装过程中出现螺纹胶通过螺纹的缝隙挤出来了
各位有什么方法能够避免问题

网友:
涂抹了多少胶?

网友:
在螺纹1/2(1/3)涂上,然后用打印纸擦净多余胶。

网友A:
  侧面工艺孔

网友:
粘个头就行呗,拧紧的过程不就都粘上胶了。

网友:
挤出说明涂多了,或者涂的位置不对。

网友:
涂少点,可以避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侧面工艺孔

可以解决一点。

网友:
精密控制涂胶量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5-14 23:02涂抹了多少胶?
3扣-4扣

楼主:
这种胶是厌氧胶,只有空间密封程度才可以

网友:
挤出来之后对可靠性有多大影响,楼主是如何评估的?

网友:
把胶点进盲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