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臂的电机怎么选

楼主(2019-05-15):
我设计一个机械手是用来喷洒颗粒和液体的,机械臂在小推车上,小推车底盘离地是220mm, 两颗树之间距离3-5米,喷洒菌液和膨化颗粒距离经济作物根部1~2m且可调节,喷洒效率≥100kg/h,喷洒系统可以调节菌液和膨化物喷洒比例,喷洒机构效率≥0.9,如何确定它的尺寸,包括大臂 小臂,底座,旋转的角度及大小臂的上下角度是如何计算,电机怎么选

网友A:
惯量角速度就得出扭矩,肯定要配一个减速机。扭矩出来转速出来功率也出来了,匹配一下惯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惯量角速度就得出扭矩,肯定要配一个减速机。扭矩出来转速出来功率也出来了,匹配一下惯量就好了。

不知道怎么算

网友(2019-06-18):
楼主方案出来了吗,望分享

网友:
第二节,第三节感觉重复了。

考虑过合并么?

网友:
先算机械臂,再算减速机,再算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