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 工程图导出成CAD-DWG后,剖切线不见了

楼主(2019-05-15):
inventor 工程图导出成CAD-DWG后,剖切线不见了,并且出现了杂乱的图面,请帮忙支个招!!拜谢!!

网友:
图层里看看有没有,如果就一张两张自己补进去也才3秒钟

网友A:
反正我转成CAD的时候,都要去掉那个剖面符号,自己用CAD的填充,感觉原来的不好看,美观!正好合适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转成CAD的时候,都要去掉那个剖面符号,自己用CAD的填充,感觉原来的不好看,美观!正好合适塞

大型设备,密密麻麻的剖面,很多图纸,不可能手工做这个工作。

网友:
求解决办法,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一直没有找到解决办法,盼高手出现解决疑惑!

网友(2019-07-06):
我是来学习的 学习的

网友(2019-08-10):
那个杂图就是原比例的剖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