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4.0注册表问题

楼主(2019-05-15):
请教各位大神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license request failed for feature
requesting CREOPMA_SSQ...

网友A:
许可证错误或没有破解

看教程把最后要复制的那两个文件夹重新复制到你的安装目录下,再启动一下试试

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是第一步,自动生成许可证重新生成一下再安装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许可证错误或没有破解

看教程把最后要复制的那两个文件夹重新复制到你的安装目录下,再启动一下试试

都尝试过了,还是不行,正考虑重新装系统,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尝试过了,还是不行,正考虑重新装系统,谢谢

不用吧,装了N多次,没破解好的重新破解一下,许可证重新弄一下一般都好了
从来没有重装系统的,你要不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吧,装了N多次,没破解好的重新破解一下,许可证重新弄一下一般都好了
从来没有重装系统的,你要不 ...

config中的位置信息与实际安装位置不统一导致的,已解决,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