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上有很多螺栓孔 有没有好点的办法能实现简易安装

楼主(2019-05-15):
有一块PCB板,要安装夹具,由于某些原因,夹具只能是螺栓的形式进行安装;一块板子上60个夹具,每个夹具4个螺栓,又是螺栓又是螺母,非常难搞;板子量挺大的,一次性做个50块,时间成本非常大;现状:先手拧螺栓,然后用螺丝批紧固;

有没有大神见过类似的处理方法,或者有没有其他解决方案;   一起讨论一下

正面

正面

夹具

夹具

补充内容 (2019-5-15 12:43):
板子会在-10~125度范围内进行内使用

网友:
这么多螺丝手工确实很慢啊

网友A:
背面直接用贴片螺母?

网友B:
直接用这种过锡炉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这种过锡炉就行了

谢谢  这东西叫什么名字?

网友C:
可以去淘宝搜一下PCB固定柱或者隔离柱。那个安装很快的,就是靠塑料的弹性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面直接用贴片螺母?

u=3821655512,2349301730&fm=26&gp=0.jpg 这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去淘宝搜一下PCB固定柱或者隔离柱。那个安装很快的,就是靠塑料的弹性变形。

类似这种吗?这种安装可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类似这种吗?这种安装可靠吗

看你的工况啦,最好大批量用之前先做做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东西叫什么名字?

网友:
首先,你的目的是固定一个大功率电阻而已,直接用2个侧方孔的焊接端子就能搞定,省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网友D:
楼主一个某些原因,只能用螺丝,一句话就把所有的路堵死了

不知道这“某些原因”是不能说,还是不方便说。如果这就是前提的话,你的问题几乎无解。只能用螺丝,而且看起来也不想改PCB,那除了手拧,还有啥方法?我也很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一个某些原因,只能用螺丝,一句话就把所有的路堵死了

不知道这“某些原因”是不能说,还是不方便说 ...

非常感谢您

网友:
用自动拧螺丝的机器就可以啊

网友:
PCB专用的螺柱或者螺母
空间允许的话,直接用自动拧紧专机来自动拧紧螺钉或者六角螺栓

网友:
引用 楼主:
类似这种吗?这种安装可靠吗

这个比隔离柱简便多了,我们以前也用的是隔离柱。

网友:
后面贴块钢板,钻孔攻丝,直接上批头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