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板平板拼焊变形问题

楼主(2019-05-15):
不锈钢1.5厚板,实际焊缝有1米5长,有说明办法能保证焊后,整体还比较平整吗

网友A:
一般都是焊后再处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焊后再处理吧

请问你说的焊后处理是说明意思??薄板焊后,你能整形平吗??

网友:
焊缝连续的话,变形估计整不出来。

网友B:
满焊的话焊后估计都变成拱挢了。 焊后整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满焊的话焊后估计都变成拱挢了。 焊后整型

薄板怎么整,还是镜面的

网友C:
焊接前把两块板用东西压住,只留出焊接位置,焊接完,等焊缝冷却后再松开压紧装置,不知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接前把两块板用东西压住,只留出焊接位置,焊接完,等焊缝冷却后再松开压紧装置,不知是否可行?

正常情况下都会压的

网友D:
一般先用夹具固定的,然后尽量点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先用夹具固定的,然后尽量点焊吧

冷焊机其实就是点焊,再保证强度的情况下,也就这效果了

网友:
两面交错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