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bug

楼主(2019-05-15):
SW2015,今天画图时发现一个问题。进行草图约束尺寸约束时,直接双击尺寸更改,跳出提示改变此值将生成无效的几何体。把这个尺寸删掉,草图又可以自由拖动。而在左侧设计树里面更改尺寸值,又没问题。这个现象之前也出现过一次,但是也没多想,直接删了草图,又重新画了。这次又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果然实战出知识。

网友A:
你画线的时候,有时候会自动捕捉点,恰巧你没注意,那么理论上已经约束的尺寸变成过约束了。至于为什么还是蓝色线,很简单,三角形你可以规定三条边尺寸,也可以只规定两条边尺寸带个角度,看你怎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画线的时候,有时候会自动捕捉点,恰巧你没注意,那么理论上已经约束的尺寸变成过约束了。至于为什么还是 ...

双击不能改,但是左侧设计树里可以改,同一个尺寸。而且这个草图里面所有的尺寸都这样

网友:
这应该不是普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