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加工一次装夹,与两次装夹有区别吗?

楼主(2019-05-15):
生产的轴管类产品,毛胚是锻件,内孔与外径的同轴度较差,成品小端内孔要求比较高,加工量有3mm,公差只有0~0.074mm。目前的加工工艺是先加工外径,然后以外径为基准,加工两端内孔。车间为了保证公差,小端加工时加工一次后下车再次装夹同样位置再走一刀。我的疑惑在于,第一次加工时直接走两刀不就行了,为什么要再下车后重新装夹再加工?
产品形状如图所示

网友A:
原因可能是:1、装夹力度不一样,粗车夹得紧,壁太薄加工到位松开尺寸会跑;2、加工机床的精度不一样:粗车的床子主轴的回转精度及刀架行走精度要差很多;3、加工的刀具及吃刀进给速度不一样:精车肯定高速小进给量。
末完,后续补充,

网友:
粗车+精车两序加工能保证精度

网友:
是不是两次夹紧程度不同?粗车的时候夹紧力大进给大效率高,最后精车一刀夹紧力小进给小?不过我也觉得没必要,做好夹外圆的工装就可以了吧

网友:
两次夹持的力度不一样,一次夹持的紧,粗加工,一次夹持的轻,精加工,另外,工件粗加工后放置一段时间是可以消除一定的内应力的

网友(点评):
赞同这个分析!

网友B:
最后装夹,孔和外圆都来一刀,这样保证同心
对于车工来说,是基本的习惯。除非最后装夹,无法同时照顾孔和外圆的精车

网友:
你可以试一下 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装夹,孔和外圆都来一刀,这样保证同心
对于车工来说,是基本的习惯。除非最后装夹,无法同时照顾孔和 ...

不,并没有加工外圆,只加工端面和内孔,因为工件太长,中间有中心架支撑着工件,所以外圆是没法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可能是:1、装夹力度不一样,粗车夹得紧,壁太薄加工到位松开尺寸会跑;2、加工机床的精度不一样:粗车 ...

同一台车干的,因为中心架只有这一台车有,所以是内孔干完一批后,调下程序统一再走一刀

网友:
装夹2次就需要打2次表,这个师傅竟然这么有耐心,第二次加工时不知道是不是按照第一次加工的顺序来的,如果是,应该就是楼上说的那两点了:防止夹持变形及消除应力。如果不是那就搞不懂了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一序加工完成,然后车端面的
但是你注意,工件太长,会变形和让刀,而且会下坠,内孔是有个大内径的,内孔结合外径尺寸,加工条件不怎么理想
所以当内孔到位的时候,外径留的量再去掉,毕竟这个工差还是很适合二次装夹的
其实我还是觉得这个工艺有点奇怪

网友:
那是和你现场设备有关了  条件允许的话一次装夹加工完成  是最好的
另外,精加工高转速低进给要保证

网友:
两次同一位置装夹的作用 ,就是为了防止工件变形,保证尺寸精度。

网友:
产品尺寸?
楼主说的二次装夹,是不是第一次车加工后,松开一下然后直接二次装夹。
还是拿下来后有别的操作,然后再装夹。

网友:
先加工好内孔后再用芯轴磨外圆。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都不知说什么好了

网友:
学习,涨知识了

网友:
二次加工是为了保证减小变形量,㮋圆度与公差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