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工艺问题

楼主(2019-05-15):
(图片)

网友:
1,螺纹没有起始倒角。2,按图中轴结构,轴加工需要两次装夹,同轴度误差较大。其余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点评):
为啥要装卡2次呢?用中心孔可以么

网友:
左边的键槽太长了  边缘很薄; 两端螺纹需要倒角,否则翻边严重;这几个退刀槽要用槽刀车,应力集中,强度应该会很差,需要改退刀槽的设计      其实我也不是很懂  请各位大佬指正

网友:
键槽边缘太薄

网友:
问题最大的应该是三个5mm的槽
最左边的槽,似乎可以不要。开键槽的两个轴段上装盘类零件,那么最左边好像意义不大
剩下的两个槽,至少也该有圆角。从设计角度,槽要是清根,那应力集中就太严重了;从工艺角度,是有点麻烦,但工艺必须保证设计
剩下的两个槽,最好改成R角,装配的两个盘类零件,对应处内孔倒角大一点。设计更合理,工艺上实现也容易

网友:
1,轴需要标注中心孔;
2,螺纹倒角
3,左边的键槽,如果允许的话,直接通,或者一边通,另外一边留相应要求的厚度

网友:
三个退刀槽都可以取消

网友:
感觉大家说的 或多或少都有些道理,俺也总结一下:中间三个退刀槽可以不要,这样不消弱零件的强度;右边的键槽要加长到右边线,这样好装配零件;两端要倒角:两端要打中心孔。

网友:
轴台阶处的圆角、轴肩的倒角;右边的键槽那样设计,平键安装带来困难;装轴承地方需要同轴度,端面的圆跳动,外螺纹倒角等。

网友:
楼上说的都很好,涨知识了!

网友A:
工艺性错误???我看到的都是设计不合理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性错误???我看到的都是设计不合理性...

亲。。多说点呗   全部的错误

网友:
键槽180°分布。同侧分布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