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摩擦面的加工面、轻轨顶面,应该如何防锈且保证摩擦系数?

楼主(2019-05-15):
作为摩擦面的加工面、轻轨顶面,应该如何防锈且保证摩擦系数?
有的老工程师说应该刷清漆,质检工程师认为应该刷耐磨防锈油。
请问这两种做法是否都合适?哪种更好?

网友:
您介绍的工况,没有能看懂。 如果方便,尽量介绍详细!谢谢!

清漆,肯定不会耐磨; 耐磨防锈油?偶从业20年,孤陋寡闻,没听说过有这样的产品。

楼主:
作为摩擦面的加工是指时不时与铜滑板发生滑动的加工面,这些面不处理的话,如果常用不会生锈,但是若长时间不用会生锈的。
轻轨顶面也是不处理的话,如果一直有车轮行走,不会生锈的,但是如果长时间不用就会生锈。
问题是怎样处理能保证长时间不用也不生锈,用的时候摩擦系数也跟不处理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作为摩擦面的加工是指时不时与铜滑板发生滑动的加工面,这些面不处理的话,如果常用不会生锈,但是若长时间 ...

防锈脂或者封存防锈油脂试试。这个优先考虑防锈剂的吸附性,还有,必须定期涂抹。
常见的还有开式齿轮脂、立式导轨油,应该吸附性也好!

网友:
刷漆肯定不对,漆膜改变了原来表面的摩擦系数和材料的摩擦性质。

网友:
选用高合金钢,或者表面焊接高合金材料,耐磨又防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