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8单缸活塞运动仿真初始位置设定

楼主(2019-05-15):
求教:单缸活塞运动仿真初始位置如何按自己的意思设定?

网友:
这个初始状态是根据你开始新建算例前的最终摆放位置决定的,如果这个算例没有达到你想要的效果,那么你就要删掉此算例,退出算例界面回到模型界面,刷新一下装配体,摆好位置之后再新建运动算例,这个时候才可以。注意:不能在正做的算例界面进行调整,没有用,怎么调位置和参数也还是不管用。我之前就是这样的。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