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夹具的锁紧问题

楼主(2019-05-15):
公司购进一台18米数控铣床,加紧工件是一套液压夹具,刚开始夹具用着还行。后来出现夹紧松动现象,再后来就是夹紧状态液压缸10秒后就慢慢松开,需要操作工待会按一下夹紧按钮,大家分析一下原因,液压系统6Mpa ,

楼主:
液压缸密封已更换,有杆腔是夹紧的,用的是转角油缸。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压力冲击?或者压力油溶气怎么样了?

网友A:
夹具为什么要19那两个液控单向阀,两个液控单向阀一起使用是叫液压锁吗。。。

网友:
1.仔细检查蓄能器及那块的溢流阀,看压力表读数变化。
2.根据你的描述你那个21号的压力传感器也是失灵的也需要检查。
先检查完这两项再说吧。

网友:
会不会是系统泄露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具为什么要19那两个液控单向阀,两个液控单向阀一起使用是叫液压锁吗。。。

是叫液压锁

楼主:
昨晚分析了一下是液压缸串油,早上检查一下厂家的安装有问题,1.蓄能器压力8Mpa 太高了,系统压力6Mpa。蓄能器起不到作用,排气排到5Mpa。2液压锁封闭后液压缸会内卸,形成差动,造成液压缸自动放松,液压锁的放松回路阀芯拆掉后,系统正常,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晚分析了一下是液压缸串油,早上检查一下厂家的安装有问题,1.蓄能器压力8Mpa 太高了,系统压力6Mpa。蓄 ...

楼主,能否解释一下:液压锁的放松回路阀芯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否解释一下:液压锁的放松回路阀芯是什么?

就是一个单向阀阀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否解释一下:液压锁的放松回路阀芯是什么?

其实就是把液压锁改成了液控单向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把液压锁改成了液控单向阀

液压锁本来就是液控单向阀,为什么还需要改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压锁本来就是液控单向阀,为什么还需要改动呢?

液压锁是双向液控单向阀,常用于控制油缸的两个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液压锁是双向液控单向阀,常用于控制油缸的两个方向

只要换向电磁阀不得电,Y型机能,液控锁两端都接回油,不是没有问题吗?
除非液控锁的阀芯泄漏,造成夹不紧。

楼主:
其实好多人都感觉设计的没问题,在现实中。只有实践了才会得到真理,书本上有些是学不到的,这套液压系统设计的问题就在于液压缸前腔在夹紧状态下,蓄能器为其提供恒久压力源,液压缸后腔被液压锁封死。液压缸活塞有稍微的泄露就会出现差动现象,造成液压缸活塞慢慢伸出,夹紧保压功能随之失效。前提是用的转角油缸。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把液压锁关闭液压缸后腔的阀芯去掉。到目前为止系统造成,再没有出现夹紧油缸自动松开现象。如有疑问可微信交流13782401172

楼主:
系统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液压锁是双向液控单向阀,常用于控制油缸的两个方向

我的问题的重点是“其实就是把液压锁改成了液控单向阀”这里所指的改动是什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问题的重点是“其实就是把液压锁改成了液控单向阀”这里所指的改动是什么操作???

拆解液压锁把一个单向阀阀芯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问题的重点是“其实就是把液压锁改成了液控单向阀”这里所指的改动是什么操作???

原理图中对应的19的单向阀阀芯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