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饺子机挤压时不会挤到陷?

楼主(2019-05-15):
送陷过程什么样的?是送一下挤压一个饺子,还是连续送?

网友A:
这个,是小厂设备吧!送馅料的管道,看着真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小厂设备吧!送馅料的管道,看着真不舒服。

上午也是被人说管子看着别扭

网友(点评):
我用过这种管子,这种管子看着很low,但是这种确实是满足防静电食品级要求。

网友(点评):
涨姿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小厂设备吧!送馅料的管道,看着真不舒服。

请问知道送料的问题吗,

网友(点评):
不懂机械,想像下。下面的两个圆的侧面,两个圆形就是模具,应该是波浪状,旋转一定角度,成型一个饺子。

网友B:
应该是一下一送,好像因为饺子馅有点半固体,从管子出来可以比较成一份。视频看不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一下一送,好像因为饺子馅有点半固体,从管子出来可以比较成一份。视频看不出吗?

看不出来,我在找找,找了告诉你

网友C:
因为是先压合边,然后挤进的馅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因为是先压合边,然后挤进的馅儿~~~~~~

和包装机的原来有点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包装机的原来有点像...............

往饺子里注射馅儿的那个塑胶管前端是有个金属注射嘴,控制好这个注射嘴的角度,开口形状,,,就能让饺子馅儿在饺子皮里。

网友:
送馅应该是连续的吧,因为装饺馅的管道内物料不是断续的。

网友E:
两个滚轮上应该由模具,转到饺子馅的位置,刚好形成腔体,压不倒馅

网友:
那管口的挡板是否就是关键,使陷在皮的中间并避免在捏褶的时候捏到?

网友F:
滚轮上有饺子馅的位置

网友(点评):
大侠总能一针见血,醍醐灌顶。所以大侠认为是送馅是连续的还是断续的。我都看迷糊了,大大的怀疑

网友:
应该是断续的。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24-09-09):
同意,肉馅肯定是断续挤出的。

网友(点评):
对自己之前的判断存疑。哈哈

网友(点评):
可以看看lz的管道,那个管道能空吗?

网友(点评):
我觉得是连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滚轮上有饺子馅的位置

饺子机有好几种形式吧。

这种饺子机做出来的饺子,味道绝对好不了。可称为工业垃圾。

不知道这种饺子机现在还卖得动吗?

网友(2024-11-29):
@ytzhanggj007 有人说连续,有人说断续,哈哈哈

网友(点评):
看图应该是连续送馅的。切边和下面的成型之间有段距离,即便是间歇送馅都做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是先压合边,然后挤进的馅儿~~~~~~

一对压合轮是匀速的,不停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个滚轮上应该由模具,转到饺子馅的位置,刚好形成腔体,压不倒馅

饺子馅的那个柱应该是连续的,不是一节一节断开的,
或者说这个截断工作,可能是压合轮来截断的。

网友(点评):
是的,就是最后的那一对成型的,同时完成成型和切断

网友F:
"灌肠式"饺子机,从视频00:14上看起来是连续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YJ411U7fD/?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1c62fcf95a471c0bbcf96315ffd48cba

网友:
引用 网友F:
"灌肠式"饺子机,从视频00:14上看起来是连续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YJ411U7fD/?spm_id_from ...

感谢大佬提供的视频。
所以可以推断,连续送馅,连续送皮,馅料和皮子都是压合轮挤断的;
将饺子假设为半圆形,在压合轮上交错压合,每个半圆形都有两个点的皮子是接触过馅料的,粘了油,这里压合的时候有一定概率会开口。

网友(点评):
一并感谢@ytzhanggj007 @学渣渣 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