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提高铝合金表面硬度?

楼主(2019-05-15):
用的是6061-T6作为轴的,然后用骨架油封密封,一般来说,手册上要求HRC30以上,但是这个结构没有办法做成钢件与铝件装配的
然后想做成这个和骨架油封相接触的地方局部镀硬铬,但是供应商说局部镀硬铬镀不了(铝合金其它地方要阳极氧化),我觉得应该可以,不知道供应商是怕麻烦还是怎么的

我想问一下,如果这个真是没法局部镀硬铬,还有别的什么办法去提高其表面硬度吗?想过用一个钢套套在上面,但是这个轴的壁厚只有3mm,直径是100,用钢套的话做不了这么薄。

谢谢大家!

网友:
硬质氧化了解一下

网友A:
阳极硬质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阳极硬质氧化

硬质氧化可以局部吗?

网友:
T6状态的了我觉得可以直接用了。

网友:
确实有一部分铝合金是不能镀铬的,这个需要跟电镀厂确认。铝合金镀铬本身也容易脱落……

网友:
一楼正解,采用硬质阳极氧化,但需注意,对要求面需要二次加工

网友:
微弧氧化了解下

网友:
氧化后磨一遍,密封不一定要很硬但是越光密封越好。

网友:
硬质阳极氧化处理可以提高铝及铝合金的各种性能,包括耐蚀性、耐磨性、耐候性、绝缘性及吸附性等。局部涂耐酸碱油墨,或者缠绝缘胶带,胶布等。

网友:
硬质阳极氧化

网友:
支持二楼说法

网友:
阳极硬质氧化,表面硬度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