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应用碰到的一个小疑惑点

楼主(2019-05-15):
各位社友好,最近用气缸碰到个小问题想不明白,想向各位请教下:两个气缸用同一电磁阀控制,当气缸B一侧的单向节流阀T堵住时,气缸B推不动,此时气缸A也同样出现推不到位的情况,按理说A两侧分别仍接通气源和大气,应该不影响动作,不知理论依据是什么,求解

网友:
由于某种原因管路某处形成背压?

网友:
这是要省个电磁阀跟输出

网友:
当电磁阀的阀芯移动到下端,电磁阀的工作状态如图所示,通过下面的进气口给A和B两个气缸的无杆腔供气,气缸活塞杆运行到某一位置停止。此时,若气缸A的无杆腔还有进气,推动气缸A的活塞杆向右运动,气缸A的有杆腔通过节流调速阀向外排气,这个气流通过气缸B的节流调速阀的单向阀向气缸B的有杆腔供气。气缸B的有杆腔又推动活塞向左运动,而气缸AB的无杆腔是串联的,所以,气缸AB的左右腔达到一个动态平衡。

网友:
A应该不受影响,为什么会推不到位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意思,
楼主可以试试手动把气缸B气杆移动到堵住的位置,这时候气缸A就不会出现推不到位的现象。

网友:
好像是会推不动的,但是原因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背压造成的,把A缸有杆腔排气节流调到最小(保证缸能动)看一下。

网友:
我是这么理解的,B无杆侧节流阀关闭,只是排气被堵上。这个时候A的无杆侧处于排气状态,一部分会通过B被关闭的排气节流阀(因为排气节流,所以进气是不受影响的)进入无杆腔,一部分通过电磁阀跟大气接通。对气缸B来说,有杆腔的气压是大于无杆腔的,所以B还是处于锁死的状态,对气缸A来说,有部分气流到了B的无杆腔,所以它的排气是受影响了的,相当于在A的有杆侧施加了背压。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坐等标准答案

网友:
理论上是不影响的,如果T不堵,可以推得动吗?
会不会是阀的问题?另外气缸前后端会有气缓冲的,如果调的死的话是不容易顶到头的

网友:
两条气路是并行的,不会影响气缸力的输出

楼主:
感谢各位的讨论,个人觉得二楼提醒的背压应该是主要原因,通过三通向两支路供气的气源,在一条出路堵塞并迅速增加到气源同等压力时,可能会造成往另一支路供气的阻力,导致A气缸活动不畅。但详细的原理,不知道是看流体动力学还是什么来补补课了,不知大家是否认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讨论,个人觉得二楼提醒的背压应该是主要原因,通过三通向两支路供气的气源,在一条出路堵塞并迅 ...

背压是气缸动作时,为了防止速度过快,在出气位置加一个压力小于进气压力。你描述的进气受阻,不能让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