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惑粗糙度1.6的产品能否电镀

楼主(2019-05-16):
如题,公司有一批产品图纸要求粗糙度1.6,表面电镀,问一下电镀是否会破坏粗糙度,谢谢,如果破坏改选用什么表面处理方式?

网友A:
可以电镀,效果好不好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电镀,效果好不好的问题

要保证电镀后粗糙度不变

网友:
镀前表面提高一个等级,镀后抛光一下。

网友:
电镀后光洁度会好很多

网友:
不会的,电镀本身就是表面光滑处理的种方式。

网友:
发帖提问要弄清楚几个事情

1.什么材质?否则怎么知道其他工艺有哪些
2.电镀啥?不知道这个,怎么可以推荐类似的工艺
3.粗糙度1.6是标准还是小于1.6是标准?这个两个不同的要求和概念?
4.产品大小,结构都不知道,推荐的工艺你也许都实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