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这油路妥吗?油箱口该怎样设计?

楼主(2019-05-16):
请教高手,这油路是否欠妥当;
另工作状态时,油箱要么只出不进,要么只进不出,而油箱又不能漏油,这样油箱里没必定会产生真空,请问该怎样解决?

网友:
这个油箱什么情况要这么密闭?

网友A:
油箱不能产生真空,产生真空,油箱还不被大气压压瘪了?油箱上面要设计带空气过滤的呼吸器,使油箱内的空气和大气保持畅通。
液压泵进出口设计压力表,其他液压元件要根据液压系统的功能要求来设计。

网友B:
油箱加不了带喘气的油盖?

网友:
不知道你设计的初衷,何故只进不出 或只出不进呢,两者只能选其一。  如此这般那么油箱起到什么作用呢? 真是不解。或许你表达有误。微信号15267813558我是专业设计液压系统的 或许可以帮到你。

网友C:
这是原理图而已,实际上怎么可能油箱全封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原理图而已,实际上怎么可能油箱全封闭啊

油箱不封闭的话是会漏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箱不能产生真空,产生真空,油箱还不被大气压压瘪了?油箱上面要设计带空气过滤的呼吸器,使油箱内的空气 ...

请问什么是带空气过滤的呼吸器,它会不会漏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箱加不了带喘气的油盖?

带喘气的油盖是咋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什么是带空气过滤的呼吸器,它会不会漏油?

呼吸器在油箱盖上,油箱不会漏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呼吸器在油箱盖上,油箱不会漏油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