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螺栓怎么和轴连接

楼主(2019-05-16):
想做到通过同轴的轴旋转把螺栓拧紧
可以用一个固定套筒连接在螺栓上,然后套筒和转轴连接吗?这样的话怎么连接呢?

网友:
如果对拧紧的紧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可以采用强磁铁对接

网友A:
楼主这是要DIY一个电板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要DIY一个电板手?

想搞一个能自动拧紧的装置

网友:
做一个内六角的套筒接头装在电动钻头的连接杆上,内六角套在螺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