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油缸前进压力正常后退压力几乎为0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9-05-16):
求救。工厂一台液压牵引机,之前工作的好好的,今天突然后退不动了,后退一点压力也没,用手往回推油缸都能推动,不知道是那里有问题,不知道怎么维修或者更换,换了个新的换向阀也没用。工作环境比较差,有没有可能油路堵住了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A:
这个样子,初步判断可能下面的阀块油路B腔油路跟回油击穿了

网友B:
节流调速阀是不是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样子,初步判断可能下面的阀块油路B腔油路跟回油击穿了

确实很有可能,我再买个阀块换上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节流调速阀是不是出问题了?

我换了个新的调速阀还是一样,可能不是调速阀的问题。

网友C:
1、新的元件≠完好的
2、把2和3的电磁阀、节流阀分别对调
3、考虑是否是电气的问题,比如输出信号错误,导致电磁阀无法正常吸合……电磁阀一般都有一个手动模式,可以用手动模式调整到位置再试,也可以对调阀的A/B口试试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气缸的,MMP的气路接反了

网友(点评):
就是两个气缸气接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新的元件≠完好的
2、把2和3的电磁阀、节流阀分别对调
3、考虑是否是电气的问题,比如输出信号错误, ...

嗯,有道理,我调换的试下,谢谢!

网友:
多半原因是电机和液压马达连接的 软性联轴器碎了  油都没有压力  那个是易损件  聚氨酯的

网友:
用手往回推都能推得动指的是换向阀换向后可以推得动还是没换向就推得动呢?
有可能是油缸内活塞有杆腔的唇型密封坏了,导致有杆腔向无杆腔串油了。。。。
希望能有帮助。

网友(2019-07-15):
O型换向阀不得电,油缸是不可能手推动的。 你把第三组正常工作的电磁阀换到第二组试试,如果还是不得电手能推动,初步怀疑第二组的油缸坏掉了。

网友:
多年现场经验,阀块击穿的几率太低,不是说没有,设计的时候没有放足够的壁厚是有可能的。大部分的液压故障要么工况差杂质多造成阀件卡死,或者油缸卡死拉坏。你也可以换给新油缸试试。排除法。

网友:
串油很大可能

网友:
把与油缸连接的油缸拆开点看有油没有,如果有就是缸的问题,如果没有就往前面检查调速阀和换向阀,集成块出问题的可能太小了。

网友(2019-09-08):
有可能油缸密封圈损坏了,有杆腔和无杆腔串油了

网友:
学习经验来咯

网友(2019-10-29):
液压最好的维修方法是排除法